[内存维修]
更改内存容量

楼主(2008-06-28):
怎么更改内存容量。五一二内存第一片坏了。能不能不用它,把它拿下来。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网友(2008-09-30):
如果是单面的,就要找相同型号的替换,如果是双面的,可以把背面的都拆掉,然后把其中的一个换上,在重新刷一下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