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intel 850个的板子 诊断卡 显示E

楼主(2008-06-28):
今天修一个intel 850个的板子 诊断卡 显示Eb 然后‘滴’响一声诊断卡 变EF E9 然后变回Eb,等一会 又响一下,诊断卡跑一下。 一直这样。我以为bios的问题写了一个还是这样  请各位高手帮忙判断一下 那儿的问题  谢谢

网友:
不同的IO脚有不同的定义,要一个个去测很麻烦,一般用替换法确定是否好坏.

网友:
谢谢 了  找个换了试试 ,这个芯片还不一定好找呢

网友:
今天终于找到一个  换上就好了,不知道稳定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英特尔主板 跑过内存后显示Eb  明天我换换

网友:
我修好多这个问题的主板,一般是BIOS问题呀,,,,先到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