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假负载装上,假如主板一切正常诊断卡也能跑完吗?

楼主(2008-06-28):
CPU假负载装上,假如主板一切正常诊断卡也能跑完吗?
谢谢
cpu

网友:
诊断卡能跑完就不用买CPU了,INTEL该倒闭了

网友:
同意,能跑完,你就可以当成外星物质了.

网友:
负载应该只是用来测试电压的,防止烧坏真CPU,如果正常就可以上真U了,只是这样一个目的

网友:
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2009-08-26):
诊断卡能跑完就还要那个比儿干什么直接孙老师上就OK

网友(2010-01-29):
我到CPU假负载上去怎么掉电

网友:
诊断卡不可能跑完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