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

楼主(2008-06-28):
请教个位高手SATA硬盘用MHDD怎么检测不到那请问高手们现在检测硬盘坏道用什么软件最好啊

网友:
我都用转接卡换成普通的IDE口来测,MHDD

网友:
我的是笔记本在笔记本上直接检测他就不认盘

网友:
能检测到的,需要改一个MHDD的配置文件。

网友:
是啊游神怎么说话说一半呢能指点下吗先谢了

网友:
首先进入DOS找到MHDD的目录。
cd mhdd\cfg
edit mhdd.cfg
然后会看到下面这两行代码
#PRIMARY_ENABLED=FALSE
#AUTODETECT_ENABLED=FALSE
把其中的两处FALSE都改成TRUE
然后ALT+F,选择SAVE 然后退出重启再运行MHDD。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以后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