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100L开机不通电

楼主(2008-06-28):
DELL LATITUDE 100L开机不通电,但插电源的时候,电源、硬盘、电池灯会亮一下,接着开机不通电。各位高手请帮忙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电源接口是好的, 主板上部分器件有19V电压;电池已坏,没办法测。有3V和3.3V输出,但没有5V输出。该咋整?

网友:
可能是门坏了___________

网友:
待机电路正常吗?? 开机电路正常吗??主板用的什么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