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T890主板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06-28):
今天收到一块技嘉K8VT890的主板,刚一开机一切正常,大概在30秒的时间,就重启报警检测不到内存,关机后再开机,故障重复,这是什么吗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供电测没有啊? 可能是供电不稳定造成
还有考虑下散热

网友:
建议更换一写内存,北桥供点管

网友:
问个特别低级的问题,测电容的两端,万用表不会长鸣吧?

网友:
把电容摘下来,测电容没有问题,测那两个点还是短路,我下面该在哪下手

网友:
磐英8KM800-ML主板CPU无供电

今天收到一块磐英8KM800-ML主板,开机短路,后检查发现CPU的12V供电短路,CPU供电共二组,一个MOS短路,后更换后能正常点亮,但是CPU无供电,测量发现四个CPU供电的MOS没有电压,只有二个有12V,其它脚为0V,而且发现有一个MOS管三个脚都接地,不知道该如何往下查,在线等,请高手给予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在内存槽边上,可我找不到叫1084的原件呀?

网友:
肯定有,或者叫APM1085,供3VDUAL的。

网友:
磐英8KM800-ML主板CPU无供电
把那个三个脚都接地的MOS管拆下来再量量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