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如何选用

楼主(2008-06-28):
我近来修一台IBM液晶显示器,有一个7.5B的稳压管,我不知如何代换啊.想问一下哪位大哥有贴片二极管的代码表啊 这个稳压管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2009-12-12):
我也跟你一样遇到同样的难题,不过是发生在惠科983B的液晶高压电源板上面。上面写的字跟你的一样,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参数。郁闷中.....

网友:
稳压值是7。5V,应该是AOC的板子吧

网友:
查资料得知常用的粘片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为3~30V,功率为0.3~1W,7.5V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