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BIOS保存不上 (换完电池了)

楼主(2008-06-28):
开机出现Over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re your system
                     请教高手一下

网友:
出现Over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re your system

开机会出现Over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re your system
                   当时可以    只要断电过一会还那样...
   请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超频失败,重新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恢复出厂值然后还那样 ..
            又换了个U..           还有就是换完电池也保存不上   开机出现Over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re your system

网友:
电池座氧化、相关到南桥的线路或元件有断路或对地短路、南桥供CMOS电的部分有脱焊、南桥局部损坏。依次查上面的问题。

网友:
如果板上有频率设置跳线的话把它设置和U的频率一样.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换个版本的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个板华硕P4P800se  也是何存不了BLOS的设定,且时间走得慢,且关机时的时间是多少,开机时就是多少,在系统中有时都觉得时间走得好慢样。 后来就取出板子清洁下,把电脑的座也刮了几下,再换一个新电池,就好了,(其中并不是我电池的原因,放在别的板上用都蛮好,也测过电量够)。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