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8):
一台HPC1769显示器原来的故障是电源无输出,是电阻变质引起,现在接上主机后发现屏幕上方3CM左右的光栅抖动,抖动的地方光栅两边向中间收缩,下面的都正常,这故障在显示器上第一次见,不知该如何修
显示器

网友:
测量一下电源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检查场输出电路.

网友:
从场块入手, 检查自举升压电容 前提要排除虚焊

网友:
场供电不正常。测场块各脚电压便知。

网友:
谢谢版主及两位师兄的回复,现在检修情况如下:
电源各组电压为86V,54V,15.2V,7.2V,11.6V。
场块各脚的电压为1:1.1V 2:15.2V 3:-10.6V 4:-11.2V 5:0.1V 6:14.9V 7:1.1V
场块的供电电容及自举电容都换过,场块也换过没有效果。
现在发现冷机时上方收缩明显,并看到慢慢向两边拉开,并有白色的闪亮横线闪动,此时场供电没有变化,半分钟后拉开停止但还不能与下方拉平,拉开停止后闪亮横线也没有了,敲打线路板也没有闪亮横线,冷机开机每次都是这样,而热机就没有这过程。
希望各位继续提供方法

网友:
电源的15.2V电压是直接输入场块的吗?

网友:
先换电源大电容和可调电阻再看看
这机器可调坏的太多了
先把初极排除

网友:
回6楼:15.2V是经一个三极管到一个1W1R电阻到场IC的
回7楼:400V电容已经换过,可调电阻因可以调整电压并有稳定输出故末换。
今天把升压管拿掉发现光栅只有行收缩且两边线条整齐,但白色干扰还在,于是换掉升压管及升压电容故障却依旧。
不解的问题:是什么零件在通电后半分钟变好?以前只见过变坏的没见过变好的(管座除外)

网友:
就是,这个机子可调坏的太多了,你管它好不好,先换个可调看看,大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