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8KM800-ML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08-06-28):
今天收到一块磐英8KM800-ML主板,开机短路,后检查发现CPU的12V供电短路,CPU供电共二组,一个MOS短路,后更换后能正常点亮,但是CPU无供电,测量发现四个CPU供电的MOS没有电压,只有二个有12V,其它脚为0V,而且发现有一个MOS管三个脚都接地,不知道该如何往下查,在线等,请高手给予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且发现有一个MOS管三个脚都接地”????
这说明CPU供电电路有短路存在,首先要把这个故障排除了。

网友:
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查呀,请指点一下.

网友:
这都不知道怎么查呀

那将场管都拆下来,一个一个的测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把场管都拆了,其中还有一个,三个脚都接地呀,兄弟,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都拆了,板上焊点还有3脚都短路的?不可能吧?这种情况下还能上电?

网友:
只插主电源是可以点亮的呀.

网友:
以后发帖请写清楚详细操作及测量过程,以免大家都走弯路!
还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电源IC拿掉按怎么样!

网友:
是电源IC的问题,发现有个小洞,拆下来,供电无断路了,关键是它的电源IC是40 个脚,这个很少见,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请高手赐教,电源IC  型号是ISL6566

网友:
解决
只有更换

网友(2008-07-28):
这个芯片比常用,GA845PE大多数用他。在技嘉主板上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