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0开不了机,[已解决]

楼主(2008-06-28):
据客户说,无法极其困难,另者就算偶尔开了机正在玩着玩着就自动掉电。现在却是根本就开不了机了。

初检待机0.04 ,POWER键有4.95V,短接无反应。主板很新,无明显短断等, USB无5V供电,主板上只能找到18.7V,无其它电压

---------------
毛病在隔离电路吧? 弄的一头汗。。。天太热 请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电源管理更换,依然无果

本本波,沉舟哥,各位老大,在吗

网友:
南桥时钟电压0.17   0.22
除南桥周边有5V    2.5 V   1.5V外再没有其它的电压了。

(1)CPU供电邮 MAX1907A控制-------可是结果依然。。。。是不是我换的芯片质量不好呢?
(2)北桥处附近(在北桥所在处的板的正反两而均有)3728LX,分别加焊后,可加电了(可开也可关,没有上CPU,电流停在0.30A),但,开关2次后“不开机”的故障 依然!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有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A:
你说的有些乱....

首先,你的3V供电那里去了?是你没有量到?如果没有3V供电是不能开机的..
之后,以你电流0.30看,别的不用看,主要看供电问题...因为电流还没有跑到南桥..

你最好是发点主板的图片过来...这样好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些乱....

首先,你的3V供电那里去了?是你没有量到?如果没有3V供电是不能开机的..
之后,以你电流0.30看,别的不用看,主要看供电问题...因为电流还没有跑到南桥..

你最好是发点主板的图片过来...这样 ...

谢谢版主帮助,这就发图片来

网友A:
你焊下南桥吧,应该是南桥短路或虚焊造成的...建议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焊下南桥吧,应该是南桥短路或虚焊造成的...建议换南桥.

谢谢马哥!!
重做南桥,OK了

网友:
马哥,我什么时候才能学成手

我“修好”后,一顿狂喜,然后随之而来的自卑越来越多

向马哥学习!
感谢!!

网友:
是重做了南桥还是加焊了一下

网友:
马哥,你真厉害,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