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6-28):
我这有一块ST7200.9的串口硬盘160G的,MHDD,扫描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装上系统就丢文件或分区,用MHDD擦出,DM清零,LFORMAT低格,都不好使,请教大家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你有春华软件的话用恢复服务区这个功能试下

网友:
没有呀~~~怎么办呀

网友:
ST硬盘如果有了问题用MHDD和DM都没用,要用春华ST专修程序,或者效率源ST专修程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
得上终端看报什么信息擦好确定
可以换个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