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上CPU后约10来秒钟断电,该如何入手?

楼主(2008-06-28):
如题, 带假负载不断电,CPU电压1.1-1.2V,其他部分电压正常, 带CPU代码能跳到D5就断电, 求解?
cpu

网友:
查内存相关

网友:
LZ版主说的很清楚。侦测卡显示C-D段,应先检查内存相关

网友:
有的主板跑内存不过就掉电

网友:
只要带了CPU就要断电, 不插内存也断电, 客户说以前不插内存都不会断电

网友:
CPU过流吧,又或是CPU温度保护、、、、

网友:
内存不过,换条内存试下,再不行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以前跳到C5断电, 刷BIOS后,能点亮了,但还是断电,怀疑为开机部分,

网友:
时钟芯片也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你也全信客户的?

网友:
查内存相关电路.多半是内存不过

网友:
先考虑下CPU散热问题(CPU过热保护当然会自动断电了),再去看楼上各位老大的方法

网友:
带假负载不断电应该是温度保护了吧。。。上U断电那U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2008-08-03):
我遇到过的,是主板的温度传感芯片损坏或不准确,拆掉即可.

网友:
看下内存是否满足了工作条件..电压.时钟...等。../
论坛里面有专门这样的帖子,,
你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C5%DCC1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C5%DCC1
[
]

网友:
IO坏了你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