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从光驱引导

楼主(2008-06-28):
昂达NF520TS主板,上面就一个IDE接口。故障为在BIOS里面可以检测到光驱,引导顺序也设置成了CDROM,重启后没有出现引导画面,直接从硬盘启动了,开机按ESC,选择CDROM,可是出现 没有可引导的设备,给个维修思路。

问题找着了,我用手按了按桥,可以了。这个板子就一个桥,原来是桥虚焊了

网友:
可怜啊!这也被你遇到!

网友:
又学到一点。

没有想到还有这问题,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