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电压偏高或低怎么解决!

楼主(2008-06-28):
请问CPU电压偏高或偏低,不跑码,为00   ,还有电感经常发出声音,发出声音以后电压就会变高,不发声音就会偏低.望高手提成思路...万分感谢!
-------------------------------------------------------
给你改了标题,不要动不动下跪。---YZZ163

网友:
电感出声, 证明电流已超出电感负荷了,换个电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电感了,还是不行,CPU供电芯片也换了,其他的电容也换了,连小电容都换了,问了一个人.他说可能是别的地方引起的,这使我不解!!

网友:
有人不.在线等啊,帮我解释啊,指点下啊,可能那里出差错了啊...................... :'(

网友:
看看CPU电感的对地电阻是多少,用 同型号的主板比对一下, 看看是不是电阻小了,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检流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

网友:
是这样的子,开始拿着这块主板检测,发现下管的G极控制阻值明显偏低,  然后就换了那几个管子,还是不行,然后就把那些管子电容,二极都换了,测G极阻值正常,一通电,开始电压正常,过了十秒钟左右电感又响起来了,电压就高了,1V多.    然后测G极的阻值就变低了,  按你这么说,那就是检梳的电阻坏了?        不懂是那个,勿笑哈./只发现那个G极连着一个0欧的电阻再连到CPU供电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子,开始拿着这块主板检测,发现下管的G极控制阻值明显偏低,  然后就换了那几个管子,还是不行,然后就把那些管子电容,二极都换了,测G极阻值正常,一通电,开始电压正常,过了十秒钟左右电感又响起来了,电压就高了,1V多.    然后测G极的阻值就变低了,  按你这么说,那就是检梳的电阻坏了?        不懂是那个,勿笑哈./只发现那个G极连着一个0欧的电阻再连到CPU供电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旁边的电感阻值正常.就是现在就是G极控制阻值不正常,原来是600多,现在只有一百多,还有一块只有70多欧

网友:
1V多不正常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CPU供电吗.我修的这台机器是ACER4262   AMD双核系列的.  不上CPU是05V左右,上了CPU1.2V才是正常的.   但上CPU后.电感一发出声音电压就变高.不发声的话,电压就是为0.8V.我有好几台这样的机器,有的是三极管嘘焊。就解决了,还有几个都没有解决。。。

网友:
看看CPU座有没有问题,应是VID引脚接触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明天再去查下看.

网友:
VID看看,供电IC是根据VID产生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今天休息明天去公司查。刚跑了下VID线的电阻都没坏,有可能是CPU座虚焊不?

网友:
今天查了VID,线路都正常,但发现一个问题,换了两个升压电容阻值正常,通电后十秒之内正常,之后电感又发出声音导致CPU供电升高。 上管控制电压明显偏高。   无语。。把上下管和CPU供电都换了还没有解决,郁闷中!!!!!!!!!!!!

网友:
我也碰到过电感会发出声音,没修好,期待中,,,,,,

网友:
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是CPU电路的一个电容软击穿,有漏电而造成的。

网友:
我是刚学的但是我知道的是你们要首先知道那个开关电路的原理就自然的明白了

网友:
有电路图吗?附个图才有说服力的,至少把什么电源芯片说一下才好分析吧,像这种情况,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一般是电容容量不够,激励不足。

网友:
如果是adp3421就换

网友:
我感觉应该和MOS管没有关系的,和电源管理也没有关系,感觉应该和电容有关系,软击穿可能性比较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