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损场输出块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8-06-28):
场扫描电路中,场输出块在维修的时候更换后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但在有的维修中也会遇到更换后会再次损坏场输出块的问题。这点谈点自己的维修思路
1 电源电路不良,造成供电过高从而导致在次损坏场输出块
2 消振电容(接于场输出端于输入端的瓷片电容)漏电或失容,使电路自激振荡,易造成场输出块过流损坏。
3 自举升压电容不良,造成场输出块损坏。
4 供电波纹大,主要是场供电滤波电容不良。
5 OTC场输出电路场输出(S校正)电容漏电,场偏转线圈局部短路等照成场输出电路过流损坏。
     TDA7812  OCL场输出电路维修数据
脚位                       脚名                    电压/V                                     功能
1                            INP1                      1.2                                 场激励导向输入
2                             VP                        12.2                                        电源
3                            VOP                       0.9                                逆程发生器输出
4                             VS                       -10.5                                       负电源
5                           V-OUT                     0                                        场输出端
6                            VFB                        12.3                             场输出端电压
7                            INP2                      1.2                               场激励非导向输入
上面的电压只供参考,电压会有点误差,但不会太大。

网友:
确实分析的不错.屡损场块的基本原因一般就这些.

网友:
楼主讲得确实比较详细,顶一个!值得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