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死机问题

楼主(2008-06-28):
刚接了一台6120 进系统欢迎界面时死机 然后强制行关机后开机就在HP那个界面死了BIOS也进不了     然后放上半个小时开机又是刚开始那个样了   请问怎么解决啊   CPU已经换过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先把艘有外设摘掉,从简单的开始做起...

网友:
开机时按触摸板左下方看看还死不死

网友:
按开机时按触摸板左下方看看还死不死
如果不死的话是代表什么坏了。我也有一台相同的机器。不知道上面的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2008-11-21):
本人做南桥,做好过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本人也做好过

网友:
基本是南桥的问题,有铅的,很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