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BENQ---Q7T4

楼主(2008-06-28):
刚接一台 BENQ---Q7T4,黑屏,检查高压板供电PF801(MS-3A)和Q805(上面写--1f 42  : 中间--   fQu  ;  下面--11P06)损坏,由于找不到原型号,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FU9024可以代估计你这个也没有的吧,呵呵这个好多有卖的呀,再就是你再查下.22UF的电容,C5707,不单纯就他坏的,有时逆变线圈也会坏掉的。最好仔细点不要扩大故障和损失

网友:
通常这个Q7T4的故障流程如下:
高压线圈虚焊(或0.22UF不良)----C5707过流或尖峰电压击穿----C5707击穿后,强电流引起FU9024击穿----FU9024击穿后,强电流引起PF801熔断----PF801熔断后,黑屏,保护!

网友:
方便就加个高压板 价格不贵
自己和用户都放心
重要的还可以多收钱钱

网友(2009-09-19):
我刚刚jiu7换了一个PF801就好了。。。呵呵,,,本人第一次修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