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帮忙ibm R50不开机

楼主(2008-06-28):
今天修了一个IBM R50不开机,待机电流0.1,测MAX1631无供电,检测TB62501 34脚,57无供电,测为芯片供电D10,保险都正常,换了TB62501和MAX1631也不行,还发现一个问题,分析可能为电池管理供电的电阻R870也坏了,我又把电阻和相关的元件都换了,确定没有短路后,通电,R870电阻又烧了,R870以后的电路是干什么用的.现在都把我头都搞大了,真的不知道是哪里出现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查下MAX1631的22脚有没有+16V,没有必须先修出来

网友:
前提是TB62501没供电,不工作,无法让Q36有电压输出,就没有VINT16电压,MAX1631的22脚怎么有供电呢。我就是不搞不清TB62501 34脚和57脚怎么没有供电,TB62501能工作的话,是靠这两组供电来工作,还是有别的才能工作。

网友:
你重点检查一下,在电源口附近的几个小的保险!!!!!

网友:
先查充电电路,再查电源接口到TB62501之间的线路.

网友:
1631的22脚总供电来自保隔电路.这脚如没有供电其它再正常都没用.实际维修中这个供电的10欧电阻易坏.你说待机电流有0.1.那系统1631已经工件了.我看不懂你发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