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865GVM 跑FF

楼主(2008-06-28):
修到一块,昂达 865GVM  主板,开机,全板无复位。测CPU 电压,0。9V 内存,2,5V

我用手摸一下,北桥上面那个管子。很烫。看下图。我把它拆下来量,是好的。 测G极电压有,4V D极有3V S 有。0。8V

还有北桥旁边下面那两个管子。我也拆了量了是好的。那位朋友知道 这三个管子的作用。

现在北桥上面那个管子,开机非常的烫手。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管理员,怎么不回我呀。我都等了一天了。什么叫VIP呀。急死我了。

网友:
北桥上面的管子,输出应该是1.2V的,对地打下这个管子S极的数值,如果很低的话,就是NB挂掉了。

网友:
输出0.8不对应该是1.2  这种的你换一个一样的管就会好 ,是那个管子高温使管不良了  换好后也应该使高温的  但一且都好了  桥就不会过热了  在一个李看一下桥是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