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键盘只有3能按,其他全部按不了,是键盘坏还是87541V坏?

楼主(2008-06-28):
ACER5570键盘只有3能按,其他全部按不了,是键盘坏还是87541V坏?
    那为师傅帮帮忙,是那的问题?

网友:
键盘/键盘接口。 先清清键盘接口吧, 清完之后如果不行的话再换个键盘试试。 键盘芯片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先查建盘接口,然后有键盘换个看看,还不行就是IO坏了

网友:
键盘坏可能大,键盘芯片坏一般为全部不能用,竖线不能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要么键盘插座接口不良,要么拆开键盘看是否有长期潮湿后的大面积霉断线路的线路的现象,主要看上下2层软印刷纸的粘合接口处是否已经脱开!

网友:
键盘本身.接口.I/O芯片.先易后难,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能用一个就不是ic损坏

网友:
再厉害的师傅也得修了换了才能确定啊,你连什么都没处理,师傅们怎么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08-07-29):
这种机器要是键盘没有进液体的话  肯定是8754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