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入,头疼问题,指点指点~~~~~~~~

楼主(2008-06-28):
有2快775主板
其中一块板子能正常点亮,但是进系统时候XP滚动条走完,屏幕就黑了,原先以为是系统坏了,重新做过系统之后能进到桌面了,以为好了,第2天在开机等XP滚动条走完之后就黑了,我确定不是系统的故障,显卡,内存都换过,不是显卡,内存问题,应该是主板的问题,PCI-E显卡槽,这个板子给点思路,怎么修
第二块扳子,开机测试卡FF,FF中间有个点狂闪,但有时候一碰32。768晶阵走数,换过晶阵还是这样,晶阵换了好几套,不是晶阵的问题,还有开机测试晶阵两个腿的电压 一个是0。48 一个0。56,能点亮那个板子的晶阵两腿电压在1。3V左右,应该是晶阵电压低导致的测试卡狂闪,晶阵电压低除了晶阵本身问题之外,是不是就是桥坏了,这2个板子都比较头疼,高手门快指点指点~~~~~~~~~~~
桌面

网友:
第一块板试着把BIOS里能关闭的都关闭掉,再试试。
第二块板刷BIOS。

网友:
第一块如果黑屏的时,主机仍然工作,需要考虑显卡供电不足的可能.可先将PCI-E供电的管子先换一下
第二块将谐振电容取掉,清洗加焊桥,换IO,换桥

网友:
第二块先查一下与晶振相连的小电容是不是好的!!!
第一块进BIOS把设置改成默认值!!!

网友:
第二块板子已经换过IO了,确定不是IO的问题,桥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