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60机器开机跑E5CB后掉电

楼主(2008-06-28):
我手里现在有台ACER的机器前者维修过没好,我接手时故障是加不上电,后来发现是电源管理MAX1999坏掉,换了可以加电但不跑码,南桥很烫,我就换掉南桥现在可以加电跑码,开机从00跑到E5C8过几秒就掉电,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理呢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试问题啊

网友:
“电源管理MAX1999坏掉,换了可以加电但不跑码”

U核心有没有?

网友:
跑E5 C8 应该是在内存前后  检查主板有没发烫严重的 还会有就是南桥有没做好 南桥没做好也会跑这个代码  还有就是以前的人有没人为损坏 或换元器件  前几日我修一板子 怎么都不好 原来给人做了手脚了  要不是有一样的板子对比 那肯定玩完了 所以请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
估计南桥没问题了,我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E5 C8是我拔掉显卡才跑的,估计是没检测到显卡才跑到E58C掉电了
之前不跑码的,但现在我又发回来了个新显卡片,但装上开机利马就掉电了是不是显卡没做好的缘故啊,而且显卡片有点烫

网友:
这个掉电的问题应该还是跟你的保护隔离电路有关系,重点看看这个电路吧

网友:
但也可以跑码,郁闷死了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