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背光是否就是换灯管

楼主(2008-06-28):
很白痴的问题,可是网上找不到相关的答案。

网友:
什么东西什么故障的情况要换灯管还是背光!!!楼主能把问题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
暗屏啊,背光是什么东西,第一次听说要换这个

网友:
我理解灯管是提供背光的呀,对吗?

网友:
不是的,灯管是灯管,背光是指背光纸,有斑后更换,

网友:
屏有斑或严重发黄换背光

网友:
我這邊常聽到送修BenQ 的客戶說~他的LCD拿到xxx~~"檢測"~~

對方跟他說是~~"背光"方面出問題 ~~

然後BenQ故障多幾乎是~~"黑屏"~~然後~~"客戶"~~就認為是燈管壞掉(也有xxx維修人員也說是燈管故障)

所以~~~這位客戶~也是認為~"背光故障"="燈管"故障!~

网友:
换灯管的利润要高点,不然,不小心拆坏掉,就有戏了

网友:
依臣之见,背光是由灯管照射到导光板上形成的,所以换背光不能与换灯管同理,背光是指一个系统,不知道回答的是不确切。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