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L-65KV的板诊断卡不走码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06-29):
现在有一块SL-65KV的板,诊断卡其它的灯显示正常.CPU供电电压为2V.但是不走码.这是什么原因呢?本人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先谢谢了.是不是CPU坏了.还有顺便向大家求这个板的说明书.
cpu

网友:
诊断卡不跑代码是一个最基本,最广泛的故障
先到新手区,专题取去看看帖子吧

网友:
我就是找了很久找不到才发贴的,版主能给个链接吗?谢谢了.

网友:
看是不是CPU没有工作

网友:
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到有关诊断卡不跑代码的贴,版主或同行能给个链接吗?我是真的想学,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通电代码不跑。。就代表CPU没工作。。我也菜。只晓得这个。

网友A:
不跑码 先看CPU供电问题 测其核心。复位电压是否正常
先把U的问题解决了在查别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啊,大家不要骂啊,
1。先确定CPU是好的,我们再看一下板子没有什么断线的------被刮的。有没有被人超过频。电池跳线有没有对。
2。上负载,看一下CPU的核心电压,时钟,复位,PG等。正不正常。如核心电压不正常,查CPU供电相关电路。上下管,电感,电源管理芯品等,总的时钟没有,先看一下供电总之什么不正常,你再查相关电路的维修方法。
3,核心电压正常------电压一定要正常,再看一下电源接口有没有对地短路的,不然有可能会烧U。接下来上CPU,点一下板子看看CPU有没有发热。没有发热说明CPU没有正常工作。有可能座虚焊了。
4,再看看有没有3。3VSB-----雷击的3。3SB有可能短,先取下网卡芯。不行的应该南桥挂了,电池电压有没有大于2。6V。看晶振有没有压差。
5。再看看是否BIOS插座松了,BIOS程序重新刷一下看看。
6,i/o ,南桥,NQ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