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样V32机器不加电电流0.03

楼主(2008-06-29):
我手里现在有台朝阳V32的机器不加电,电流0.03A开不了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点以下,这个机器我有些不明白开机过程好象是要开机后3   5  V才出来是嘛
请高手告诉我该怎么去查

网友:
晕,不加电的导致的原因太多了!!!不加电有短路导致的可能性也有不触发导致的等等~~~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可以吗/
我是采鸟,请说的具体点我有点听不懂

网友:
接电池能不能开机,如果接电池能开机,查隔保!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开关上有没有高电平,按下后如果会变成低电平,那就查电源板.这种机型不开机的现象,我修的比较多的是电源板上的接插件不行.用手用力按住电源板再开机,如果开机电流有变化,更换电源板的接插件就行了.这个机器如果开机的信号没用送到电源芯片上,MAX1632是不会工作送出3.3和5V的.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这个机器我已经搞好了,问题是这机器进水了,把桐皮腐蚀了,我仔细看发现很多短线的我飞线,开机件的那跟线也短了,我把短的接好就可以开机了,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抬机器,

网友(2009-04-21):
我修过一台旭日125情况同楼主,换了IO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是进水腐蚀的吧。这个机器风扇位置设计得有问题,会扫到主板上,把主板打断线。

网友:
楼上的对,还有就是1632上19V也容易断线

网友:
是的,我就修过一台风扇把主板的线扫断的

网友:
从来没有加过这样的问题,值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