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格796FD2黑屏

楼主(2008-06-29):
美格显示器深度休眠,急盼解决.
故障现象
加电显示器绿灯亮,打开电脑主机,显示器有高压声,指示灯正常,大约30秒左右后显示器的指示灯由绿变黄闪烁,即转入深度休眠状态,在指示灯正常时,屏也是黑的,不亮 请问这算是黑屏故障吗?
开机测试:G2级为125V左右,红绿兰为45-50V左右,大约30秒后,G1 G2极均变为0.几V.

网友:
假高压    检查行电路   重点查阻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