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37液晶色问题。是屏还是电路上的问题?

楼主(2008-06-29):
我这有一台Benq FP737液晶显示器。出现色不正常,如下面的图:

网友:
90%以上是屏电路的问题~~~~~~可以换一片通用板看看~~~~

网友:
这些都是屏的问题,可以检查COG电路,LVDS输入等.

网友:
屏上的问 题!!!!!

网友:
確定是燈管老化了,更換一支就好.

网友:
板主说的COG电路,LVDS输入,不懂,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