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H-1548液晶显示器不能开机。

楼主(2008-06-29):
有一台神州HF-1548显示器,通电后按开机POWER键没有一点反应,测按键没有问题,同时测面板上没有电。怀疑主板有问题,电源输入后(是外置电源方式供电)从电路来看好象是通过两只GF532637变压。这两只管从电路看是受APW1720的控制的,第一只GF532637的C极接的是外接15V,B极和E极都没有电压。第二只的C接第一只的E,由于第一只没有输出电压第二只管当然不能输出电压了。上面的主控芯片是GM2621。由于没有图,不知道待时的电压是进入哪只脚。现在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网友:
这个就要随着它的控制着手了,用更换法试试!

网友:
现在怀疑是APW7120坏了,可是手头没有。哪位朋友有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