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625场管可用哪些型号的代换

楼主(2008-06-29):
845主板开不了机,短接绿黑强行也开不了机,现电源接口没有短路,可能是CPU供电方面的场管坏(下管)。
请问各位朋友们,怎么在路测量MOS管的好坏?原管型号是K2625,请问可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谢谢!

网友:
k2523   2524  2925  都可以替换。
这是N管

另外用 表二极管挡 量出阻值,基本阻值差不多的N管 都可以替代。

但千万别用P管替代,建议楼主上 知识贴 去看下。

网友:
晕  强行都开不了机   先看看电源插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