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源搞坏,求助高手

楼主(2008-06-29):
因为一电源不稳定,拿去厂家不保,想彻底搞坏了那去在保。求助高手

网友:
请不要把维修的高手看成不讲道德的,既然是高手就不屑去做这样的事情。

网友:
搞破坏还不容易啊,短路让它烧了。。。

网友:
维修讲究的是搞好不是搞坏,

网友:
你应该求助的是如何来证实电源不稳定。

网友:
看来你还是对ATX电源电路原理不精通啊,你以为短路就可以把电源搞烧吗?电源有短路保护功能的.呵呵呵,看来搞破坏也要一定的技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