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昂达845D主板CMOS、USB故障

楼主(2008-06-29):
收的昂达845D主板,有两个小故障:
故障1:CMOS资料不能保存
         维修过程:1、更换CMOS电池,故障依旧
                           2、量跳帽电压只有1.75V
                           3、发现电池座弹簧片有氧化,清洁后OK
故障2:前置USB不能用
         维修过程:1、量主板前置USB供电脚电压4.5V,插上U盘后电压小于1V
                           2、量前置USB供电的保险阻值变大,没找到可以代换的保险用一电感代换后OK

网友:
经验之谈啊``呵呵``

网友:
没找到可以代换的保险用一电感代换后OK

请问楼主怎么推敲出来的用电感替换呢?想知道原因····盼望赐教

网友:
贴片的保险,废板上应该很多吧

网友:
没找到可以代换的保险用一电感代换后OK

请问楼主怎么推敲出来的用电感替换呢?想知道原因····盼望赐教

一般5V供电都是通过电感或0O电阻
就算用个线直接连过去也一样能用

网友:
保险是可以用一根导线连接的,用导线连接外观很差的,电感就是一根绕起来的导线嘛,那个保险是插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