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5200 点不亮,又能通过POST自检。

楼主(2008-06-29):
一个杂牌5200显卡,128M 128BIT 。
能通过POST自检,就是点不亮。请师傅们指教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也排除供电问题。

网友:
如果排除槽和金手指的问题.用风枪全卡补焊试试,修复过不少的显卡~~~
不行再慢慢检查

网友:
换个74act08试试,我修好过一块7300

网友:
供电
金手指脏

网友:
打显卡AGP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与断短

网友:
哥哥换74AC08芯片!绝对可以的

网友(2008-12-17):
看来意见统一的还是供电,金手指,BIOS,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