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带灯假负载测试仪 点不亮

楼主(2008-06-29):
一块INTER D845主板 用478假负载测电压 一切正常···因为没合适CPU用带灯假负载看看 是否有空焊等 结果上了带灯假负载后 点不亮了···上478假负载 就可以···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是原装板不,原装板不上真U是不通电的。如果你一定要测U座是否空焊,你可以强行通电看看。短接14脚与15脚

网友:
哦这样啊 我试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