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给的光盘里面、测N卡的怎么用的。

楼主(2008-06-29):
买书给的光盘里面有个测卡的程序是吗?
大家都 有的吧、、、怎么用的。。

-----------------------------------------------------------

上面的1/2/3/4/6/等。。批处理怎么用的。。不同的卡用不同的是不是?
那哪个对应哪个呢?
谢谢!!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买了.不过还没有用.我想如果和其它维修软件一样的话.要先刻成启动碟才能用吧.如果LZ搞好了.记得说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