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开机掉电.

楼主(2008-06-29):
修到了!华硕A6000的!我已经换过CPU供电管理芯片MAX 1544在外面点的亮装进机器问题复发!加焊了系统芯片MAX 8743故障一样!该机在不按开机键时系统只有3.3V输出有待机电流0.2A!到底会是啥问题呢!郁闷!
本来应该跑到CPU供电掉电的!现在CPU供电芯片及外围MOS管,电容都已检测正常!
系统5V在开机时有!MAX 8743也更换过并检测外部正常
待机有系统3.3V属PS5012控制!

网友:
南北桥短路吧!!!

网友:
问题没那么严重吧!南北桥短路机器不会有时能点的亮!

网友(2009-02-27):
我有台也是同样问题 期待楼主修好 把维修经验发下

网友:
我以修两台这样的的机器了 是AMD的CPU的 百分之百是CPU座空焊 加焊不好的话就换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多是cpu座的问题。我修过

网友:
找看看有沒有MOS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