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1-648FX主板加电,诊断卡无代码,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6-29):
今天中午接的一块主板:SF1-648FX主板加电,诊断卡无代码,复位灯常亮!!
CPU无供电 .....这是一般是哪儿的问题...

1.BIOS刷过;
2.时钟芯片的温度觉得有些过高;电源是3.3V供电,输出是1.6V左右.因为手头上没有这样的芯片,还没有更换.
3.时钟晶振电压正常;
4.测量内存和PCI槽的时钟正常,复位没有.CPU座上面没有时钟和复位;
5.CPU无供电输出;

怀疑:1.电源IC有问题,不过没有见过这样的芯片,手中也没有配件.只好作罢;
2.怀疑CPU虚焊.不过一般的情况下,复位应该是正常才对的.还有没有换CPU座.

网友:
ECS 板子啊

无CPU供电,那你就先查核心供电先啊,没VCORE肯定没复位啦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一个个的查就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