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故障(保险降压)明基液晶维修一例

楼主(2008-06-29):
型号:明基Q7T3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亮。
维修经过:客户刚送修时,一看是“笨Q”的,我心里暗喜,菜来了。首先我要感谢明基公司,感谢...... 。顺手交给徒
                 弟。让其练手,按明基通病处理。换掉坏的C5707,补焊。通电试机竟然没有好,有点意外。我上手测几个基本
                 电压5v、15v都正常,去高压部分的保险输人端15v,输出端只有6v,晕,保险还会降压第一次见。测保险阻值
                 正常。无虚焊,但补焊,通电两端15v正常 试机背光闪了下又灭掉了 再测保险已坏,换掉,试机正常。考机
                 一天,一切正常。
维修总结:保险只有全和无的现象,也就是通和断。这样两可的现象,我还是第一次见。当保险有阻值时,或虚焊时可产生
                 降压效果。我这例应该是虚焊引起的,只是表面看不出来而已。
                 虽然不属于通病范畴。但也标新异。

网友:
这个不是虚焊引起的,是由于5707击穿短路后过流,保险没有完全熔断而是形成一定的阻值,这种情况也属于正常,只不过机率很低,不容易遇到.所以我们在维修时也需要注意保险是不是完全断了,只听响可不一定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维修时也需要注意保全是不是完全断了,只听响可不一定准.”
这个提醒我了。谢谢版主,还是你见多识广。

网友(2008-07-29):
听响指的是二极管档的响声吗?

听响指的是二极管档的响声吗?

网友:
头一回听说,我只见过保险全断的,没见过有阻值的坏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Benq是电阻式的保险很正常过流会阻值增大,问题久了也就成病。
Benq的这些通病好像很久了,老兄怎这么爱Benq啊。
老兄技术好,讲点不一样的应该很受欢迎的。

网友:
那天我也修了个和你一样 还居然是2修 人家把高压部分换光了
就那保险电感没换 让我得了个便宜  还收了120

网友(2008-09-06):
兄弟,你这个是保险还是电感啊?
你换的是电感还是保险呀?

网友:
lz  这个故障我也修到多当时还很纳闷 为什么灯管会闪下不亮了    测5707 9024全部都是好的    后来才想起是保险 量了下通的  不过有阻止 有10几欧姆吧   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偏差很大    这个玩意还会有这个效果 牛b
  换了个 就ok了

网友(2008-10-09):
我这有台这样的机器,屏暗.发现是C5707坏了.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同志们他旁边的块状电容怎么阻值为0呢,请教

网友:
电容阻止为0肯定是有短路,摘掉看还是不是0,不是的就是电容本身坏,是的话说明后级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那个保险有30欧的阻值,开机后,屏是很暗很暗的。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