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10S问题

楼主(2008-06-29):
今天我们这来了个优派VE710S的液精显示器通电开机后自动黑频隔下到待机的黄灯在隔下关机又重起了,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按你提供这么简单的故障陈述来反映问题,那么我们只能说,可能是电源问题,也可能是驱动板问题,也可能是高压板和屏的问题,
        大家提问的时候,应该把故障情况和你的检测数据提供上来,比如说是否检测过驱动板上的,5V 3.3V,是否插出屏线试过?又是否断开高压板试过?这样大家才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我没弄过液精显示器不知道该从那量起,请楼上这位说下我该先量什么等下出来结果我给说的详细点

网友:
首先,你要排除按键漏电故障。

       接下来,你先要弄明白你的机器结构,是内置电源还是外置电源,还有就是,通常内置电源的话,都是电源高压一体化的板子,

       在了解完你的机器结构之后,通过插件标识和跑线路,找到电源与驱动板之间连接的插座,分别找到12V  5V  (3.3V)  ,试断开电源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接插座,单独测试电源板的各路电压,如果电压正常,没有跳变现象,那么电源板是基本正常了,(是基本,带载不良的除外),加以说明一下,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故障高发点为滤波电容(特别是靠近热源的),高压线圈推动管(常见有C5706 C5707),要特别注意这些元件。

       如果确定故障不在电源板,再往下来的就是屏和驱动板,简易方法:拨出屏线,再看看是否有闪灯重起故障。如果拨出屏线后不再闪灯和重起,那样的话,有可能是屏电路有短路和过流现象,试代换通用板点屏,以确定一下屏是否完好。

       如果经上述方法试验无效,那么故障则在驱动板上了,重点查看3.3V和5V是否短路,特别是3.3V,无明显短路的话,那就要细化到MCU的工作条件了,电源,复位,晶振,修到这里,这个故障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为:MCU在不断地RESET。。。。。这类情况,以NT68F系列的芯片与TSUM系列的芯片见得最多了~~~~~~~

        以上是我的维修思路,供大家参考~~~~~~不足之处 或有理解得不对的地方,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上的人讲的比较详细,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现在我查了下可能是开机键的问题,换了一个正在测试中,我不知道怎么能给威望,要不一定。。。

网友:
修好就行,不用给我威望,在论坛上,我从不要求自己要得到点什么,我有时间的而能力所及的话,我也希望在这里能帮到大家点滴,也希望在帮到大家之余,自己也同时多吸收经验,你我共同进步之余,也为论坛出一分力,论坛给大家提供了交流平台,大家也应该多作努力,让论坛越办越有质素。

网友:
这段时间按键不良的我都修了几个了
给气候有关系
一个:有时候关机 再开再关 不定时  换了按键OK
一个:不开机 用户说原来 菜单自动跳  开机测开机按键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