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主板北桥发烫

楼主(2008-06-29):
用了十分钟之后温度就能积蓄到不能摸的地步,然后机器就很慢,有什么维修思路,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什么

网友:
在上面加一下小风扇,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
加风扇只能治标治不了本。
观察下VOCRE原件是否也很烫,如果很烫,全部更换看看。
如果温度正常,北桥老化。

网友:
不是很想加风扇,周围电容有个鼓包,已经更换了,VOCRE原件还没有试,==试下

网友:
一般像北桥发热过度,多数为电压不是很正常,

网友:
换桥!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
加风扇方便,快捷,又经济实用。理想之选。呵呵

网友:
你要检查下,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北桥一般都是比较烫的啊!!!

网友:
加风扇只能治标治不了本,查查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