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G的问题,关机不能开

楼主(2008-06-29):
一块GA-8I945PL-G主板,上PD 820的。BIOS版本F7。开机后正常从系统关机,然后在开就不能开了。必须把电源拔掉,过个几秒再插上就能开机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电源换过情况一样
还有这板子用POWER键强行关机也不行,没反应。
高手赐教,

网友:
看看你的这一块板子是什么开机形式的。看一下开机电路中,那个原件是用来开机的时候拉低电压的啊。比如开机三极管,开机MOS管,i/o等。主要看你在绿线跑线的时候,具体跑到什么元件了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应该是开机芯片的问题啊.是I O开机的吗? 是先测输出脚关机后有变化吗?不是 .看看绿线所连元件 .把他门代换一下试试.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换6537ACR即可。

网友:
我的也有类似问题啊,主要是开机时不能一次开启,需拔多次断电源后才能开启,开启后正常,但关机再开机又不能开机,且重新开机时不能成功开启,需多次断电才能开启,有哪位高手有方法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