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局域网上不去啊

楼主(2008-06-29):
我本子网卡是Intel(R) PRO/Wireless LAN 2100 3B Mini PCI Adapter
能搜索到无线网络,也显示连接上了,到就是收不到数据,上不了网啊,所以设置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这有高手没指点下啊。。。。

网友:
可能是I/P地址识别芯片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一个试下,2100比较好找呀。很多机子就是用的这个。之前有个HP NC4000也是获取不到IP,最后下了一个HP的客户端。OK,试试用INTEL客户端

网友:
你所说的客户端是什么软件
驱动吗
我下过一个IBM ThinkVantage Access Connections 4.21 的软件试过好像没反应

网友:
可以是驱动问题!要下载原机带的驱动就可以了!我昨天也一样的以为更新驱动会好点!结果还是是原机带的了

网友:
本人经常使用无线局域网,也遇到过怎么都联不上的机器,除了与所链接的无线路由不兼容外,多半是网卡出现故障,可以先指定一个连接(添加)确定网卡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