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8X显卡跑25,插4X显卡安全跑完~无奈

楼主(2008-06-29):
冠盟KT600
插8X显卡跑25无显示<显卡得一个缺口>
插4X显卡安全跑完<显卡有两个缺口>
无奈ing.....
如何解决.........
各位高手帮帮手啊
显卡

网友:
那就是你的主板不技持这个8X的显卡嘛

网友:
9550&GF4都不可以,刚装VISTA的时候用GF4可以的~装完之后重启就跑25了!
TNT2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显卡时好的话,那就是8X保护线路有问题,上显卡量一下周边有无电容漏电,有无电阻破裂,还有就是小三极管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