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EGE-MX 一插内存就一直重启。

楼主(2008-06-29):
这个主板不插内存报错,
但是一插内存数码卡就跑C1-B0 一直反复。郁闷。。
内存旁边的MOS管已经换了。可是还是一样。不过内存的电压是3。3V的。
重启

网友:
刷BIOS ,或者压一压北桥,看下.

网友:
你的先把电压搞回2.5V试一下

网友:
刷到最新的BIOS~~

网友:
3.3V应该是上SD内存的,在内存槽到NB之间应该有两个排阻100什么的,换了。不是SD内存的话,电压是在1.25-1.8之间的,这样电压就正常了,
[
]

网友:
SD内存3.3正常,DDR应为2.5V,除此之外还有个1.25V电压,如果电压不正确现把电压修出来,循环跑马先刷个BIOS,如果还不行换I/O芯片试试看

网友:
没有条件刷BIOS 哎。。。。

网友:
找别人修也没有修复。。估计要报废了。

网友:
内存不过,换条试下,再不行检查一上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