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测试上CPU时的小疑问

楼主(2008-06-29):
主板拆下来时,要上CPU测,用笔记本自带的散热片太大了,影响测量。

所以想请问各位修笔记本的师傅,是用什么方法做CPU的散热的,特别是AMD的CPU,超级热,又容易坏。

先谢谢了~~

网友:
放一个北桥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无边师傅的回复,是用台机上的北桥散热片?这样大概能支持CPU多长时间的通电运行?我想北桥散热片上再做风扇,会更好些吧。麻烦你再说说,谢谢

网友:
我们一般就用一个很小的北桥散热片。测试一下,不用太久。我们还没遇到过烧CPU

网友:
Intel的坚持到进桌面问题不大,过热了它会自己掉电保护。AMD的不管有没有散热片测试时间都要尽量短,温控做得没有Intel的成熟,有时候会失效。

网友:
只能短时间的!!!要长期测试当然要安装本本的散热模块了!!!

网友:
只能短时间的!!!要长期测试最好用工厂级的“散热泥”,外面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网友:
短时间用散热泥,只能作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