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上网怎么也上不了

楼主(2008-06-29):
我用路由器上网怎么设置都不行,显示网络电缆被拔出,要不就是受限制,再要不就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网卡换过,路由器也换过的,系统换过,重拿一台式可以上网的去试也不行,但是用笔记本就一切正常,可以上网的,郁闷!!害的俺是白忙活一天呀!! 这是怎么回事呀?????有遇到同样的事情的哥们给说道说道!!!(顺便再说一下,拉线的地方是地下室,负一层)

网友:
笔记本的那条网线是同一条吗??
如果不是的话`很有可能网线有问题,网线做的不好(包括水晶头不良,排线顺序不规范)标准的排列是:白橙-橙-白绿-蓝-百蓝-绿-百棕-棕
再检查网线有没有和高压电线混在一起,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线本身质量不行,或者超出信号范围,质量好的网线一般在80米之内没问题,质量差的网线超出50米后网络质量较差
以上各情况都出现本地连接有时连通有时断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同一根线了   水晶头顺序也没错,我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深表同情啊,兄弟啊,这种情况从没见过

网友:
更新一下路由器的固件试试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
被人家受限制~~~
上网去搜 一下”网络法官“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的路由器,你先把机器不用路由看能上去不?如果能上就是路由的问题,如果还不能上就是机器的问题,建议换几个操作系统看看

我前天给客户发的无线路由也这个问题,用线就行,无线的就是上不去,但能连接到服务器 郁闷

网友:
你说的办法我也试过的,不用路由器直接接猫出来还是不行的,但接笔记本就可以呀!!!郁闷!

网友:
连接商有限制的。有的 是 绑定mac地址。。有的是通过拨号软件加密。。

网友:
猫的问题,我上次烨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现试试看,不行的话就是连接商有限制的

网友:
呵呵 肯定是服务商限制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线的问题.或线太长.或线经过的地方干扰大.

网友:
笔记本能上网(一台),可以肯定软件设置没问题。
问题出在水晶头和台式机网卡座接触不好,找一把质量好点的网线钳重新压一下。

网友:
查看网卡的IP地址是不是跟路由在同一个地址段,如果没有IP就手工设置一个看看!一般就用IP:192.168.1.X(X的值为2至254,同一局域网不能有两台机相同),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也有些路由器使用192.168.0.1的,那网关跟IP也改192.168.0.X的就行,设置完成后在我的电脑的地址栏输入网关,看能不能连到路由器的管理界面(正常的话会有用户登陆窗口)。如果能看到管理界面的话那你的网卡跟网线跟路由应该没事,那就再看看路由器里的WAN口设置是不是能手动按“连接”后接上宽带,如果不行再看看路由器的运行日记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如果本地网卡提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的话那多半是网卡或者网线,最后是路由器的连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
线的问题,可以做跟短的线,直接放到路由器边上试

网友:
路由器和网卡如果都换过,线也没问题的话只有两个可能
1、路由器没有DHCP服务器,把本地连接设置成192.168.1.200(也可能需要设置成192.168.0.200),然后把路由器的DHCP打开,再把本地连接改成自动获得
2、电脑系统有问题,或主板有问题,CPU是不是超频了,导致PCI时钟不是标准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省略无数个3)

网友:
也许是网线问题,试一下把网卡全速设成10M。在网卡的配置里

网友:
我见过一种amd主板,需要手工设置mac.才可以上网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楼主的情况。当时情况是这样的,能显示网络连接,就是无法连接局域网。用网络测试仪测试网络一切正常,换台电脑也正常。解决办法:由于水晶头质量不好,网络质量也不好,并且我同时怀疑做工也不好!就把网线的水晶头重做。故障解决。然后楼主可用IPCONFIG/ALL查看一下。当然也要确保附近没有干扰源。曾见过因日光灯故障而无法上网的案例。

网友:
同意楼上的,网线啦的太长了,我经常帮人家拉网线的。这种问题我一般把网卡的全速该成10M就可以了,有是市面上的网线不是铜芯的是铁芯的。

网友:
有的陆游是网卡MAX绑定 换了网卡就不行 解除就好了

网友:
TCP/IP协议设置有没有问题?如果笔记本可以上网证明路由和网线没有问题,台式机网卡换过应该也没有问题,唯一有可能的是你的TCP/IP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