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集成显卡无显示

楼主(2008-06-29):
华擎P4I65G集成显卡无显示,侦错卡跑码正常,自检正常,就是无显示!请各位大侠分析下是什么问题?等待提示。。。。。。

网友:
换内存
刷BIOS
检查VGA口及到NB的线路

网友:
楼上2位前辈正解,重点检查接口电路打对地数值。

网友:
看看有没有集成门电路IC,控制二楼说的那些信号的,这些也会引起,AGP槽有没有被撞坏,下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
R、G、B和VSYNC 、HSYNC对地阻值正常,也换过内存、CPU,BIOS也复位过,外接AGP可显示,开机后测量RGB电压只有0。2V,VSYNC 、HSYNC电压只有3。5左右

网友(2008-09-20):
同楼主一样的板,上AGP显卡可以显示,主板集成显卡不行,R。G。B  行 场对地阻值正常,行场电压 一个为3。5 另一个为0。03 正常吗??另外行场信号进了一个64A8DCK的14脚芯片,这个芯片有什么用?期待高手的解答。谢谢

网友:
用PCI显卡进BIOS把集成显卡调到64M以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