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1085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6-29):
此管GD极短路,造成成SB发汤超高,一时手上没有此管.请问下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3端稳压管何来G,D?
3个脚在下,从左往右依次为调整脚,输出脚,输入脚.
测下中间脚是否短路,如果短路SB坏的可能极大!
代换可以用1084,1085,1086,1087来!

网友:
多谢回复,真长见识了你的介绍让我知道是什么管,中间脚没有短路,想尝试换下.有一个1084显卡拆来的,不过比主板的哪个大,没位置放.

网友:
在烂板上拆了,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