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4D040H2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08-06-29):
有4个MT的  4D040H2的硬盘     都有一点点红点和绿点 每个硬盘的点在20到30之间!
我用的是ISA的 PC-3000  14。5的       进去加载LDR的时候  提示的红色的   下面的状态拦显示EER错误   ABR也是红色       每一个硬盘都是这样的情况   都可以保存LDR文件  也可以正常的保存和读取R那个什么文件  但是   每次进DSP再载LDR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红色的字体   下面状态拦出现红色的EER和ABR错误    进去后   查看固件和模块组都是好的   SA全部OK    复位4项全部是红色的字体  没有成功   复位SMT成功   重建易马表成功  但是4项还是无发复位成功  就是加载LDR出现红色字体   下面报错EER和ABR       扫描后加P  G表都没加进去    这4个硬盘都是一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到底是硬盘有问题  还是我的PC3000有问题 !

网友:
4d 的盘很好修的
你那可能是LDR不对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先进DSP  选2B的电路板号加LDR 一加一个准
不断电 退出   再选4D的电路板号加LDR  也是一加一个准
再看 SN   和效验读出没有
写测试返0没有
检查模块 复位模块

网友:
忘记说了
先跳安全模式
要是SN   和效验没读没有
那是LDR不对
一定要写测试返0才可以写固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  解决!  兄弟的办法不错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