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EP-4BDA533 的 主板不晓得怎么修呀

楼主(2008-06-29):
主板诊断卡 报R7 是 什么 哪里问题 ?我不晓得从哪里入手 。
各位大哥帮帮忙。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只有A7,R7是乱码,应该跑不过内存,有可能是显卡造成的.

网友:
参考内存不过来维修!

网友:
压一下北桥试试 ,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再看看

网友:
把测得的数据报上来,没数据怎么修啊